MCGS有没有中断

楼主(2010-03-26):
最近一直在做MCGS与PLC的东西。MCGS的循环脚本循环时间习惯性的设为1ms。在和PLC连接时经常是PLC发出信号触摸屏5~10个循环周期后才有反应。想知道MCGE中是否有类似中断的东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延长MCGS循环时间的馊主意我已经想到但是感觉很猥琐。。。。)

网友A:
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功能,但是显然1ms的循环时间太短。

可以考虑下Sleep()函数

网友B:
有中断。但是一ms的循环时间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可以在主控窗口把这个PLC信号在的用户窗口保存到内存中,能缩短从实时数据库调用该信号的时间。

但1s的循环周期确实是短,CPU 执行每条指令的时间虽然是ns级的,但在一个工程里CPU要做的事情很多。

你说的中断,CPU响应中断会停下其他的工作,这样不影响组态工程中其他数据的读写和信号采集吗?

网友D(2010-05-09):
1ms是循环时间太短。MCGS的触摸屏的最短周期一般是50ms。

还有!Sleep()函数一般不建议使用。

至于中断,你可以使用“时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