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V控制器故障!

楼主(2010-03-26):
求助!UV控制器故障!大家好,小弟有一事相求,万望赐教。
现有一台UV控制器(ARCCURE ALP51 3KW)带上3KW的UV灯。
现在一通电,UV灯的电压就在250V左右,电流在6.5A左右。灯微亮。接着电压就在大约两分钟的时间里缓慢上升到350V,电流缓慢降到3.5A左右,灯稍亮,发不强的蓝绿光。然后电压突然跳变到530V,控制器保护动作,灯灭。
现可确定UV灯在其他控制器上工作没问题。
该UV控制器正常工作时是一通电,UV灯的电压就在30V左右,电流在15左右。灯微亮。接着电压就在大约两分钟的时间里缓慢上升到230V然后稳定在230V左右,电流缓慢降到7.5A左右,灯亮处于待命状态。开机工作时电压为230V,电流为13.8A。
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万望赐教,拜谢!QQ:39571695

网友A:
UV控制器内部稳压电路部分有问题。。

网友B:
这种东东不好维修,即使你换了板上的IC和别的元件,也不一定就好了。因为不具备厂家的测试条件。你可以看下板上的IC,查它的应用图和资料,根据你的故障现象去试修。有些元件静态测量没问题,加电后可能就有问题了。如果要逐个拆下来测,又很麻烦(有时根本不可能)。所以,不好修。

网友C:
芯片级的维修水平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能通电试,故障可以很快排除。详情电询越欣设备维修培训范工02082282650

网友D:
我可以修好,联系QQ825325276

网友E(2010-09-17):
求助!UV控制器故障!大家好,小弟有一事相求,万望赐教。
现有一台UV控制器(ARCCURE ALP51 3KW)带上3KW的UV灯。
现在一通电,UV灯的电压就在250V左右,电流在6.5A左右。灯微亮。接着电压就在大约两分钟的时间里缓慢上升到350V,电流缓慢降到3.5A左右,灯稍亮,发不强的蓝绿光。然后电压突然跳变到530V,控制器保护动作,灯灭。
现可确定UV灯在其他控制器上工作没问题。
该UV控制器正常工作时是一通电,UV灯的电压就在30V左右,电流在15左右。灯微亮。接着电压就在大约两分钟的时间里缓慢上升到230V然后稳定在230V左右,电流缓慢降到7.5A左右,灯亮处于待命状态。开机工作时电压为230V,电流为13.8A。
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万望赐教,拜谢!QQ:82480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