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拖动一台机械设备时变频报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27):
由两台电机共同拖动一台机械设备,两台电动机各由1台变频驱动,目的是低速可由每台拖动,高速时2台一起拖动。单独启动每台都没问题,同时启动2台变频时,变频报故障。

不知道怎么解决,是不是同步问题?

网友A:
       两台电机共同拖动一台机械设备时,由于皮带轮等不可能绝对相等,

一台出力大一台出力小或被拖着转,所以变频报故障。

网友B:
要加功率平衡,使功率输出相等,可以联系我13793239073

网友C:
应该做一个主从控制吧,不然2台电机会不同步!

网友D:
参数设置不对,或是变频器选的不对。

网友E:
主要是同步问题,比较难处理,建议你改用1台大的电机来控制;如果维持原方案,建议采用一大一小主从控制.

网友F:
建议主从联动运行,从动变频器完全听从主动的这样来实现同步。不同步的话变频器会出现过流保护的。

网友G:
必须采用主从控制,现在一般变频器都有主从控制功能需要增加主从控制卡,这样出力就不会均匀.

网友H:
说的不详细,能讲的具体一点就好判断了。

网友I:
请教:变频电机(30KW,6极),当调频至于120HZ时,转矩可达多少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