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问题

楼主(2010-03-27):
各位好。

小弟现在请教一个问题:一个触摸屏,当设备运行时,大概在一天的时间里会出现一次到两次黑屏,但每次黑屏后过一到两秒又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使用。请问各位:问题会是出在哪?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检查触摸屏电源部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B:
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触摸屏电源部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D:
触摸屏是和plc连接的吧,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电源不稳定,或解除不良。

二,和plc的连线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

型号是etop20c,与之相关的信息网上很少,是国外的一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触摸屏电源部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换上一个新的触摸屏后,目前已经三天了,客户没有再反映触摸屏黑屏了。

拿回来好好的检查下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可能是背光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F:
在西安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公司,西安盛健电子科技,13379200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