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怪异故障!频率问题

楼主(2010-03-27):
大家好!最近接到一台ABB ACS800-04M的变频器。100多KW。具体参数暂时不在手边,只记得最大输出电流是206A。刚开始整流桥损坏,全部更换。拿到现场后能运行,不过实际运行的转数比设定的转数低很多,而且有波动。远程控制和本地控制效果相同。不存在控制部分不当的问题。当设置转数为最大977的时候,输出频率最高只有20HZ,最少10HZ,输出电压基本和频率数值在变动,最大130V最少80V,输出电流基本保持在60A左右。当时维修参数也没有动过。这台变频器是在塔吊上用的,最后是从另一台吊上卸下一台正常使用的变频器后确认外围电机和负载均没问题,是变频器问题。平时修ABB的变频器就少,实在找不到头绪。此机器只更换了整流桥,不知道到底是参数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望各位高手赐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还有个疑问,有没有可能和我换的整流桥有关系,现场用的DTC控制。

网友A:
应该是整流部分的问题,整流桥或者可控硅触发板.

网友B:
应该是硬件故障吧  你这台以前就一直这样吗

网友C:
好好检查一下参数~整流桥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支撑电容的问题?查查

网友E(2010-05-07):
就换了整流桥?没检查触发回路?可以在线测量母线电压,当母线电压低时,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网友F:
看看实际直流母线波动大吗?大的话查查驱动回路和检测回路!

网友F:
不过实际运行的转数比设定的转数低很多,而且有波动。根据这个分析很有可能有相桥没有干活 呵呵

网友G:
驱动波形良好吗,驱动不好,换了模块一样会很容易坏的

网友H:
把速度限幅,电流限幅都稍微放开点看看,如果没有变化那就是整流桥或者触发板出问题了。

网友I(2010-06-12):
运行时可以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波动不?如果波动较大的话可能就是整流桥有问题了。

网友J:
首先看你换的整流桥是不是已触发,量直流母线就知道了。再就是接触器吸合了没有,看启动电阻发不发烫。

网友K(2010-07-21):
测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在690-710之间

网友L:
99组参数

网友M:
修好后,要做电机辨识,还用DTC控制,转速设置成电机铭牌上的转速,如果是提升软件,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当,拷贝一下好用的那台变频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