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在住宅小区中的运用

楼主(2010-03-27):
             1、空气压缩机系统概述:

  空气压缩机在出厂时配套的排气压力调节装置,多数为关闭进气管式压力调节器,其工作原理是当储气罐(风包)内空气压力超过设定的压力时,压缩机进气管上碟阀自动关闭,压缩机进入空转卸荷状态,当储气罐内的空气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压缩机进气管碟阀自动开启,压缩机又进入到满载工作状态。空气压缩机的排气量和压力,在运转中也不是不变的,常因工况变化导致用气量变化,所以空气压缩机工作时总是在重复满载-卸荷工作方式。满载时的工作电流接近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卸荷时的空转电流约为30-50%电动机额定电流,这部分电流不是做有用功,而是机械在额定转速下的空转损耗。这种机械式调节装置虽然也能起到压力调节作用,但是压力调节精度低,压力波动大。压缩机总是在额定转速下工作,机械磨损大,电耗高。

  根据空气压缩理论,压缩机的轴功率、排气量和轴转速符合下列公式:

  N=Mr*n/9553(KW)    Vd1=K*Vh1*n2(m3/min)

  式中:N-压缩机的轴功率(kw)
   Mr-压缩机输入的平均轴转矩 (N.m)
   n -压缩机的轴转速 (r/min)

Vd1 -在n2 转速下的排气量 ((m3/min)
K -与汽缸容积、压力、温度和泄漏有关的系数
Vh1 -一级缸容积(m3 )
n2 -调节后的压缩机转速(r/min)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在空气压缩机的汽缸容积不能改变的条件下,只有调节压缩机的转速才能改变排气量;空气压缩机是恒转矩负载,压缩机轴功率与转速呈正比变化。在压缩机总排气量大于总用气量时,通过降低压缩机转速调节供风压力,是达到压缩机经济运行的有效方法。在可以选用的压缩机变极电动机、改变皮带轮传动比、串极调速等调速方法中,变频调速与其他调速方法相比,具有无极调速、容易实现自动控制,不用改变设备结构和安装量小的特点。

  变频调速的优点是压力给定方便,根据用气量的变化随时调整设定值,能够实现压力闭环运行,实现压缩机的恒压供应。

2、空气压缩机选用变频器时的有关要求:

  空气压缩机属于恒转矩负载,应选用通用型变频器,压缩机选用变频器托动的主要目的是按需要的用风量,合理调节供气压力的设定值,实现稳压节能运行。按配套电动机额定功率选用相同容量的恒转矩变频器。变频器要有内置PID调节功能和4-20Ma,或0-10V模拟信号接口;使用地点的电压变动率要在变频器允许输入电压范围内。

3、改造后的运行及效果

  压力传感器安装在总排风管上,反馈输出的压力信号转换成变频器可以识别的模拟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0-5V, 0-10V,4-20mA ),如果是一台式运行可以直接使用变频器的内置PID功能,如果是多台式运行,需要增加一个外置的控制器以达到使用目的。在设计施工中,应保证保留工频备用装置,一旦变频器出现故障,可以使用工频系统,保证生产的继续。

  压缩机变频改造后运行平稳,工作压力保持恒定,由变频器控制压缩机的自动运行。设备改造后可以实现供风压力闭环控制,减少了压缩机的启停次数,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了耗电量和机械磨损,延长了机械的使用寿命,提高了经济效益。

网友A:
是不是在做广告呀,二楼是广告专业户!

网友B:
很好,我喜欢看这类文章

网友C(2010-06-08):
太简单了,就是PID控制,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D(2010-08-05):
http://soho-bl.info/?78697.htm

网友E(2010-09-04):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我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F(2010-10-14):
很好,我也喜欢看这类文章

网友G(2011-08-16):
和恒压供水原理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