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报ERR76故障

楼主(2010-03-27):
松下A5伺服驱动器上电跳ERR22和ERR76故障,有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该怎么解决?

楼主:
松下MHDA503A1A 伺服驱动器上电跳ERR76故障,请问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故障?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10-06-03):
是现场电机线接反了,调了线序就好了

网友A(2012-01-16):
能具体说说嘛,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