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块里实参与形参的定义问题!

楼主(2010-03-27):
FB FC块里当使用参数传递的时候,把实参传递给形参,形参应该是定义在块的接口参数区的数据,请问实参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
实参就是你所用到的实际的地址,如,I0.0,M0.0,注意数据类型

网友B:
实参就是PLC实际的位,字,双字等,I0.0 ,M0.0,MW2,MD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