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0-03-28):
我的一台台达DVP-14ESPLC由于写入了LD M1000 OUT M1143指令后进入运行就转入了RTU通信模式,就和和电脑失去了联系,请教各位大师,要怎样才能恢复原来的通信模式?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做了一条RS232通信线(哦,我原来使用的是232转485通信卡,忘了交待),就可以通过电脑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了,让后把程序删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