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 故障

楼主(2010-03-28):
ACS510 控制风机启动,一共是四台,总有一台运行几小时,时间不固定的自动停止,重新启动正常,请教高手哦,我想恢复出厂设置,请问有快捷的方法吗?譬如西门子那样修改某一个参数,谢谢回答,小弟就几个积分全奖励了

如果有哪位兄台知道解决办法,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ACS510参数恢复出厂值,只要将99组应用宏改为别的,然后再改回到当前要求的应用宏即可。若运行几小时就无故停止,可将启动端子直接端接,不用外部接触器或按键,若还是无故停止,就是变频本身故障,否则就是外部引起故障。

楼主:
谢谢老兄,恢复参数我已经处理了,但是直接短接启动端子效果没有的,ABB的技术支持说标准宏是不能实现的在摸索,冬天的时候好了一阵子,春天又犯病了,天气也不是很热 哦,环境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