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地址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28):
我是新手,组态软件中,最简单的,在“标准按钮构件”中没有可以设置PLC的地址,只有“置1,取反等等之类的”,那它是怎么控制PLC的呢?谢谢!

网友A:
www.mcgs.com.cn上面到下载中心下载初级教程。

网友B:
在标准按钮构件那后面有个"?"这样的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设定相对应的PLC地址了.

也可以登录www.mcgs.com.cn这个网站上去解决.这上面提供许多的工程样例.

网友C:
组态软件控制PLC的流程:组态软件的“设备窗口”将PLC的寄存器同组态软件的“实时数据库”相连,使每一个PLC通道对应一个数据对象,在“用户窗口”中可以对数据对象进行操作,如“置1”等,然后在通过“设备窗口”将数据对象值写入PLC的对应通道中。具体组态步骤可以学习初级教程。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