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地址问起求教

楼主(2010-03-28):
我是新手,组态软件中,最简单的,在“标准按钮构件”中没有可以设置PLC的地址,只有“置1,取反等等之类的”,那它是怎么控制PLC的呢?谢谢!

网友A:
点击操作属性页,您会发现在置1、清0的右边有个小问号,点击进入可以进行变量连接既关联PLC的地址,实现控制。应该对您有帮助!

网友B:
请看初级教程如何添加通道关联变量!

网友C:
164464290我有初中级教程,对你应该有帮助

网友D:
昆仑通态网站上有教材下载:

http://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