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 V6.2授权许可证的问题

楼主(2010-03-28):
我用的是WINCC v6.2 SP3  ASIA,当我打开一个工程项目时,提示 “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的个数超过软件所允许的范围。不允许在创建新的外部变量或归档变量或进行修改。请删除不再需要的外部变量或存档变量以便能进行修改。”查看详细资料提示“SIPA9WRC506021       Upgrade Wincc Runtime+Configuration   128--8k  Powerpack”权限没有安装或安装不充分,可我没这个授权啊,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A:
这个软件我现在已经下载下来了,但是就是安装不了,总提示什么错误,说需要安装其他的什么东西,由于网速太慢,根本上传不了那个安装时所弹出来的图框提示,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等待指点!

网友B(2010-12-22):
请问你是怎没处理SIPA9WRC5060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