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变频器驱动板和电源驱动板可否互换?

楼主(2010-03-28):
接修三菱FR-F740-55KW和FR-F740-S75KW变频器各1台,发现这两台机器的电源驱动板和驱动板用件和线路完全一样,但板做成后的打字不一样,不知可否在修机器时代换来判断故障?

网友A:
也可以试一下,应该能工作,如果用的IGBT一样,硬件驱动就一样,只是软件不同,可以联系我13793239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