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模拟量如何处理,最好给个例程,谢谢

楼主(2010-03-28):
希望有哪位高手尽快帮忙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AB plc 的模拟量,是由模拟模块处理的。具体的可以查看AB说明书。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目的,模拟量在AB PLC中有硬件组态,和编程方面的等,你要了解???

网友C:
模拟量其实也是数字量,因为在PLC或是计算机里面只有0和1,其实模拟量也就是由1和0组合起来的,它有个分辨率的概念比如说12位的分辨率,那么12位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里面是2进制的,然后12的分辨率就是表示212,212=4096它的意思是我这个满量程能分成4096等份,那么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取4000,意思是我的输出可以把它分成4000等份,我的输出量输出是0到10V,那么一等份等于2.5mV,所以说理论上它的模拟量输出值只能是0 mV,2.5 mV,5 mV,7.5 mV依次递增,而不可能出现3 mV,4 mV因为它是由分辨率决定的,分辨率是12位进制的只能分到4000等份,每一等份是2.5 mV。那么这个模拟量的意思是,把这一输出分成比较多的等份。每份很细,当我们一份增加2.5 mV的时候,对你现场的几乎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就够用了,比如说你控制变频器,你增加2.5 mV,那变频器的频率几乎是不变的,可能变0.101HZ没什么作用,那么你的模拟量的分辨率就足够用。模拟量的意思大概如此,就是用多位的数字量来表达一个比1要大的数。因为在计算机里面只有0和1这两个数,比如我们要表达10那么就是1010

网友D:
一般plc编程时,都带有模拟处理模块,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E(2010-04-29):
路过不说话,但学习了!!!!!!!!!!!

网友F(2010-09-03):
请说明PLC型号,或者模拟量输入卡型号,因为信号不同配置上也不同,但是一般说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组态对了,其余的看编程软件中的数据文件,一目了然,所有地址,直接用就可以了,不用在程序中在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