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钢丝绳加油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03-28):
我们炼钢的天车钢丝绳加油都是手抹黄油,但现在天车吨位越来越大,加一次油很辛苦,并且还会影响生产。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给钢丝绳加油不辛苦吧,把钩升到最高,到机房的缆筒上抹不就行了,用不了多少时间啊

楼主:
140t铸造吊两个卷筒抹完要好几桶黄油,费时又费力,影响生产还不安全

网友B:
不加黄油也行

我发现在上面加废机油也行的

网友C:
有一种钢丝绳自动加油装置,纯机械制作,大连重工的一些天车有过这样式的配置。

楼主:
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种自动加油装置吗

网友D:
炼钢的天车钢丝!

温度很高黄油容易化,特别是倒铁水的时候房顶有多高热气就喷多高!

应该每个月点检一次顺便加油!以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