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OLO 、PICOLO Pro 2 )驱动和应用软件!!!急 急

楼主(2010-03-28):
                                                       http://www.euresys.com/CN/Products/PicoloCn.asp

Picolo是低价格,适用于单台摄像机的图像采集卡。它带有一个BNC复合视频输入接头,一个S-Video端子及一个DB9多功能接头。其中DB9带有4条TTL信号的I/O口。在采集分辨率为768x576(PAL)时可达25帧/秒。卡上可存储密码,供客户保护自己的软件。Picolo最佳用于价格敏感的机器视觉应用,医疗应用等。

PICOLO系列卡的通用特征
适用于单台摄像机
低价格
工业视觉应用
软件支持: - DirectShow filters
- MultiCam drivers

灵活的视频接口
Picolo最多可以连接三台摄像机。下图为板卡,摄像机配置:

接头 配置一 配置二 配置三
S-Video 一个S-Video输入 - -
DB9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二个复合视频输入 一个S-Video输入
BNC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TTLI/O口
DB9接头上带有四个TTLIO口,其中一口可配置为外部触发线。用户可以直接把传感器连接到这条外部触发口,用于图像采集。采集后,Picolo用中断的方式通知应用程序。

规格
PCI 32 bits,33 MHz,5 V
尺寸 121 mm x 70 mm / 4.76 in x 2.76 in
典型耗电 1 W (200 mA @ 5 V)
电器认证 FCC class B and CE

楼主:
PICOLO Picolo是低价格,适用于单台摄像机的图像采集卡。它带有一个BNC复合视频输入接头,一个S-Video端子及一个DB9多功能接头。其中DB9带有4条TTL信号的I/O口。在采集分辨率为768x576(PAL)时可达25帧/秒。卡上可存储密码,供客户保护自己的软件。Picolo最佳用于价格敏感的机器视觉应用,医疗应用等。

PICOLO系列卡的通用特征
适用于单台摄像机
低价格
工业视觉应用
软件支持: - DirectShow filters
- MultiCam drivers

灵活的视频接口
Picolo最多可以连接三台摄像机。下图为板卡,摄像机配置:

接头 配置一 配置二 配置三
S-Video 一个S-Video输入 - -
DB9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二个复合视频输入 一个S-Video输入
BNC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一个复合视频输入

TTLI/O口
DB9接头上带有四个TTLIO口,其中一口可配置为外部触发线。用户可以直接把传感器连接到这条外部触发口,用于图像采集。采集后,Picolo用中断的方式通知应用程序。

规格
PCI 32 bits,33 MHz,5 V
尺寸 121 mm x 70 mm / 4.76 in x 2.76 in
典型耗电 1 W (200 mA @ 5 V)
电器认证 FCC class B and CE
Picolo Pro 2是低价格,适用于多台摄像机的图像采集卡。它带有四个BNC复合视频输入接头,可以最多同时从四台摄像机采集分辨率为768 x 576(PAL)的图像。快速视频切换使多路采集时总帧数达到最高。卡上自带的TTL I/O口方便系统集成。另外卡上可存储密码,供客户保护自己的软件。Picolo最佳用于价格敏感的机器视觉应用,医疗应用及视频监控等。

PICOLO系列卡的通用特征
适用于多达四台摄像机
快速帧切换
极高的图像质量
工业应用和视频监控
软件支持: - DirectShow filters
- MultiCam drivers

视频快速切换
Picolo Pro 2运用了专用的信号切换技术对多路输入信号进行轮流采集,对于不同步的多路PAL摄像机输入,其切换延时始终低于40毫秒,对NTSC则低于33毫秒。下表为多路采集时的帧数:

NTSC configuration 一台摄像机 二台摄像机 三台摄像机 四台摄像机
每秒场/帧数(每台摄像机) 60 / 30 12 / 9 8 / 6 6 / 4
每秒场/帧数(所有摄像机) 60 / 30 24 / 17 24 / 17 24 / 17

PAL configuration 一台摄像机 二台摄像机 三台摄像机 四台摄像机
每秒场/帧数(每台摄像机) 50 / 25 10 / 7 7 / 5 5 / 3
每秒场/帧数(所有摄像机) 50 / 25 20 / 14 20 / 14 20 / 14

信号连接
Picolo Pro 2带有四个标准BNC视频接头。板卡内有一16针的接头提供13条通用TTL信号的I/O口。其中一口可配置为采集触发线,其余的可作为其它外设控制用。

规格
PCI 32 bits, 33 MHz, 5 V
尺寸 121 mm x 85 mm / 4.76 in x 3.34 in
典型电耗 1.7 W (240 mA @ 5 V、10 mA @ +12 V、30 mA @ -12 V)
电器标准 FCC class B and 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