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震荡抑制简单磁通矢量控制方法解析

楼主(2010-03-29):
电流振荡抑制技术。交流电机在PWM方式供电的条件下在电机轻载或者空载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电机会在一个比较宽的频率段系统会出现局部不稳定现象,这时电流幅值波动很大,输出频率也会有一定改变,电流的振荡有可能会导致系统因为过电流而误触发报警,使系统不能稳定可靠的工作。引起振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电机和变频器在能量交换过程中引起的,它的出现也和死区效应有很大的关系。对死区效应进行补偿后可以有效的减少振荡的幅度,但是还不能从根本上抑制振荡。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当振荡发生时,相应改变实际输出的频率或者电压,通过电流形成一个简单的负反馈系统,达到抑制振荡的目的。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不同电机的振荡频率范围是不一样的,从5Hz~30Hz左右变化,而采用电流的幅值控制,只是一个标量,这就使得控制的效果不佳,系统的鲁棒性降低。如果将定子电流进行分解,直接控制影响能量交换的磁通励磁电流分量,抑制效果就会有较大的提高。更为精确有效的方法是采用智能控制的方法,但是算法复杂,在通用的V/f控制平台上实现比较困难。

简单磁通矢量控制方法。普通的V/f控制是建立在稳态电机模型上的,忽略了定子电阻压降,因而对电机动态过程中的状态不能控制,由于是开环控制,对负载的波动或者电机参数变化不敏感,动态性能不高。简单磁通矢量控制方法是在普通V/f控制的基础上对电机电流进行了控制,具体表现在通过把变频器输出的电流进行矢量分解计算得到力矩电流分量和励磁电流分量,然后调节电压使电机电流和负载力矩相匹配,从而改善低速力矩特性。该方法在6Hz时可以提供200%的额定力矩。矢量计算所用到的一些电机参数预先存放在控制器的RAM中,针对某一型号电机这些参数基本上是常数。

网友A:
好贴,学习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和矢量控制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我现在的变频器就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当电机功率比较大时,启动在5~15hz时电流震荡非常严重,也搞了个简易矢量。

网友C(2010-05-20):
好!谢谢!我得好好改造我们水泵起动。

网友D:
1、“调节电压使电机电流和负载力矩相匹配,从而改善低速力矩特性。”这句话是对的;

2、所谓“通过把变频器输出的电流进行矢量分解计算得到力矩电流分量和励磁电流分量”就是唬人了!!!

网友D:
3、只要根据“输出电流”与电机额定电流的比值加以调整输出电压即可;

网友D:
4、空载或者负载时,检测输出电流/电机额定电流的比值,去调节输出电压,从而调节磁场的稳定性,达到调节电机转矩的目的!!!

网友D:
5、电机空载变频运行时,变频器输出电流能稳定在电机额定频率运行时的空载电流上,是最佳运行状态!

网友E:
直接用矢量控制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F(2010-06-20):
北京海特科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要从事各种品牌的变频器,直流调速器,数控电源模块,伺服电机,软启动器,工控机,控制板卡等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专业维修。
公司技术部特聘西门子,ABB,三菱,富士等公司的工程师作为我们的技术服务支持,为用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维修实力
1.芯片级维修 (对电路板的单个的分立元件进行检测.更换)改变了更换整块电路板的传统维修方法,从而减少维修费用,也降低了原本因维修成本过高而建议报废的几率:2.配件充足 拥有大量进口和国产工业设备的配件,从而可对待修产品实施最快捷的服务:3检测设备先进 配备各种检测仪器,集成电路测试仪,测试台,负载实验装备,确保维修质量.
维修宗旨
1.免费检测 2.落实维修费用(所修产品价格的20%之内)3.客户认可后进行维修 4.合同保障 5.保修期限(同等故障):保修三个月
合作客户部分名单                                                                                                    迁安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山西有限公司 青岛双星机械 天津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南昌科瑞一体化整流电源有限公司 内蒙伊利集团 杭州宏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焦作电缆厂 冀东水泥山西分厂等等
联系方式                                                                                                    联系人:臧文丽 (zangwenli) 移动电话:13521973761 邮箱:zangwenli217@163.com 客服QQ:799719108
公司电话:010-68157848 传真:010-68170276 网址:http://ww.bjhtkg.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1号恒欣商务大厦主楼122室
公司长年回收ABB,SIEMENS,FUJI等变频器相关设备
诚信构筑未来,期待有机会为贵公司提供相关产品专业优质的服务!

网友G(2011-02-15):
对:gong1900 关于

好!谢谢!我得好好改造我们水泵起动。

内容的回复:

我们是ABB传动的全国一级代理  希望您改造的时候可以有所合作

网友G:
对:gong1900 关于

好!谢谢!我得好好改造我们水泵起动。

内容的回复:

我的电话13911361470  QQ:635374871

网友G:
对:qingshanlcz 关于

好贴,学习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和矢量控制的区别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

.矢量控制变频器
1.原理:该方式主要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电流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在旋转磁场中会跟着旋转的原理),利用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原理,采用解耦的思想(解耦思想是指人为地对产生磁场的磁链即磁场电流和产生转矩的转矩电流分别采用闭环控制的思想),实现变频调速。
2.工作过程:基本原理过程是仿造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通过三相/两相变换,将其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然后仿造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电动机的控制量,再通过相应的坐标反变换,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即转子磁链定向控制方法—矢量控制。(以上称为三相/两相/三相变换或简称三相/两相变换即派克变换)。优点是低频下输出功率不受影响,并且实现了快速的转矩和速度相应及控制。缺点是数学模型复杂,内部运算耗费时间;控制精度依赖于精确的数学模型和对电动机参数准确的及时的识别。(其中转差率矢量控制是简单的转子矢量控制方式,是对转子磁链定向控制方法的近似)(德国西门子变频器6SE70系列,通过FC,VC,SC板可以分别实现频率控制,矢量控制和伺服控制。)这些是矢量控制的原理,希望对你有帮助。需要更详细的信息 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13911361470  QQ:635374871

网友G:
对:xiaolinfa 关于

我现在的变频器就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当电机功率比较大时,启动在5~15hz时电流震荡非常严重,也搞了个简易矢量。

内容的回复:

有需要ABB变频器 或者技术方便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QQ:635374871  电话:13911361470

网友D:
“在电机轻载或者空载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电机会在一个比较宽的频率段系统会出现局部不稳定现象,这时电流幅值波动很大,输出频率也会有一定改变,电流的振荡有可能会导致系统因为过电流而误触发报警,使系统不能稳定可靠的工作。引起振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还有个原因就是SPWM的平均电压波形应为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的波形问题;

2、如果不是对称、正弦,肯定有振荡,因为不是圆旋转磁场,转矩不均匀,大小变化所致;

3、这样的变频器,多是用非正常渠道的坏芯片组装的变频器!

网友H(2011-05-20):
对:xiaolinfa 关于

我现在的变频器就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当电机功率比较大时,启动在5~15hz时电流震荡非常严重,也搞了个简易矢量。

内容的回复:

我开发变频器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电流震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