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3C-2DP与GE PLC通过PROFIBUS-DP怎么通讯

楼主(2010-03-29):
西门子313C-2DP与GE PLC通过PROFIBUS-DP怎么通讯。西门子313C-2DP为从站 数据怎么传到GE PLC去。邮箱:shenquanrd@163.com

网友A(2010-05-06):
horner提供一块卡件,插在ge PLC上,可以连接profibus。

网友B(2010-06-09):
用DP-DP couple不就行了 吗

网友C(2010-08-12):
不同的GE系列有不同的DP模块,主要还是加入313C-2DP的GSD文件。9030,3I系列的比较好做,GE有相应的模块,9070,7i的麻烦一些,要用第三方的模块。

网友D:
谁做主站,那就有主站方的软件来组态,从站只需要提供对应的GSD文件即可。当然还需要将对应的数据与组态的交换区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