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刹车电机问题

楼主(2010-03-29):
我们现在使用的一套设备,是控制绞车电机的。刹车电源是从变频器前端取的,控制信号由变频器DO点输出。现在故障的情况是刹车线圈和整流桥经常烧坏,初步认为是刹车线圈频繁通断产生感应电势烧坏整流桥,以致刹车线圈烧坏,考虑通断整流桥与刹车线圈之间电源,但问了伦茨制动的工程师,他们说不会是这个情况,他们设计来就是需要频繁通断,并且不会因为产生感应电势损坏整流桥。另外怀疑是工业电网不稳定引起的?会不会呢? 还有就是变频器的10V输出点经常烧坏,是电位器进AI点,现方案是考虑加隔离栅。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电源,现在工业上的电源都很不稳定,经常是电压很高,容易造成设备损坏,建议加输入电抗器,至于变频器输出10V经常烧坏,这个不好说,按道理电位器用的是输入吧,你的输出10V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嗯,我感觉也是工业电网的问题,因为用发电机的几套设备就没有出现该问题。用隔离变压器的话应该和加电抗器效果相当吧。烧坏的是参考电压10V输出的那个点,它给电位器供电,电位器输出的AI点没有故障。

网友B:
刹车线圈应该是感性负载,断电瞬间会有反向电动势,需要在线圈上并联压敏电阻和续流二极管保护。这样就不会烧整流器了。电位器10V电源老是烧,请检查电位器是否使用屏蔽线,屏蔽层是否单头接地,是否与强动力线布在一起,使感应电势穿入10V电源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