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来控制地铁闸机合适吗???

楼主(2010-03-29):
让伺服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门的开关,就是正反转次数比较频繁。用哪个牌子的伺服电机好呢??

网友A:
这个工作,需要用到伺服么?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门上面那个‘开关’”呢,还是说“‘门’的‘开’和‘关’”?!

楼主:
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我的意思是门的“开”与“关”,用伺服的原因是由于电机的转速跟扭矩一些的参数可以调节。而且定位比较准确。

网友B:
目前国内地铁门机用的伺服据说基本上靠进口,关键是可靠性,再就是国内的伺服总线化不足,无法大规模组网。

网友C(2011-07-11):
北京诺信泰的iDrive智能伺服有较强的总线功能和I/O处理能力,在罗湖口岸闸机上应用,效果不错。

网友D(2011-11-01):
電梯慢慢都由同步扭力電機來取代 門禁管制當然也可用伺服 啟動頻繁應該選低貫量(加減速機構)的伺服電機 為何選總線方式 應說配線方便 伺服電機要比其他電機效果差 那也太丟臉 效果好是應該的 想必價格也很好

网友E:
用伺服真是浪费。北京13号地铁里的闸机("日本信号"生产的)出故障检修时我看了内部的结构。基本是56的步进电机。

网友F:
用伺服电机来控制转门,一般的假腿都能频繁起停的吧,我们用的 CT 假腿就是高速运行起停

网友D:
用伺服真是浪费。北京13号地铁里的闸机("日本信号"生产的)出故障检修时我看了内部的结构。基本是56的步进电机。

若安全出了問題 就知道政策錯誤 或選用不當 那比浪費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