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29):
1、一个226我用DP线PPI通讯正常,然后在系统块中将地址改为4后连接错误,恢复更改后仍然连接不上。请问什么

原因,该怎么处理。

2、如果和315-2DP用MPI通讯,200该怎么设置,传输率设多少?我在200中将IB0传给VB0,300中“P#VB0 BYTE 5"

格式错误,请问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大哥解答。

网友A:
300中没有V区域,你设定V区域自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