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维修 请帮忙了各位

楼主(2010-03-29):
台湾车床FANCU series18-T 开机即报警 序号   401 X。Z轴REAY报警 vrdy开

整理变频器线路导致411报警,拆下变频器烘干,重装后即报警

300 APC报警 X轴 原点复归要求        300 APC报警 Z轴 原点复归要求               306 SPC报警 X轴 交通            306 SPC报警 Z轴 交通

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哩?先谢谢了

网友A:
1、使用的是绝对编码器。被你拆下放大器后,原点位置丢失要求你重新回零确定原点。注意伺服放大器上的电池!很久没换了把它换掉。伺服编码器看清楚插头不要插错。看下制造厂电气操作说明书如何回零,因为需要修改几个绝对编码器数控参数才能完成回零操作。

2、编码器损坏、断线。

X\Z轴同时出现不会是2的问题。

网友B:
回答问题就应该感谢,楼主,问题解决了,应该传上来与大家分享。祝楼主技术精进,祝欣欣向荣热心有加。

网友C(2010-07-20):
B2010A型龙门刨电气柜改造(590+PLC)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D(2011-02-17):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普车CA6140无力,该调那些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普车CA6140无力,该调那些部件

应该是主电机缺相引起的,查查电源进线的三相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于B2010A型龙门刨电气柜改造(590+PLC)技术交流:13830812651

你能做这方面的改造吗

网友F:
这就是楼主春节放大假啊!机床连续多日不上电啊,伺服编码器的伪绝对值编码器电池又没电了就会这样了!上电后重新回原点建立起坐标系,应该会把300和306的报警消除掉了,至于401、411报警嘛,只要你不急于运行程序,关机重启后在试验,应该就好了。不过重新建立绝对值编码器的原点,可能需要先将1815.5参数修改使之默认为增量式编码器,再回原点,完成后1815.5参数设置回原值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啊,分享下啊

网友H(2011-04-04):
重新设一下原点   还有那个411 检查急停信号有灭有 饲付上的24伏有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普车CA6140无力,该调那些部件

应该是主电机缺相引起的,查查电源进线的三相电源

第一个,看看电机负载大不大,第二,看看三相是否有连接松动,或者虚连的位置,第三,检查主轴摩擦片

网友J:
普车CA6140无力;检查离合器磨擦片,系统压力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