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一托二,两个不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3-30):
一个变频器在不同时段通过操作人员选择开关来分别控制两个不同参数的电机,在变频器出线后是通过两个中间继电器转换来实现输出到不同的电机,本来两个电机是一样参数,所以变频器参数无所谓,现在其中一个电机参数和原来不一样了,所以希望变频器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时候自身的参数应该也是两套,曾看到高手说是使用用户宏来分别控制,我想了解具体需要设置哪些参数,需要外接哪些线,希望高手可以仔细给解释下,谢谢 QQ:85832183,可以和我直接联系

网友A:
对应两台电机分别进行变频器电机识别和参数设定后各保存为宏(把参数99.11设置为USER1/2 SAVE),在换电机时调用(设置参数99.11为USER1/2 LOAD,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相应的宏就行,不需要再专门外接线。

楼主:
您好,想问一下如何可以不用外接线的情况下调用user 1/2 load 的参数呢啊,这个我最感兴趣,谢谢

网友A:
设置参数99.11值为USER1/2 LOAD

楼主:
那什么时候调用哪个如何实现控制呢啊

网友A:
可以在转换电机的时候通过面板手动设置参数设置参数99.11值为USER1/2 LOAD,如果你想在转换电机时让宏自动更换,你可以选择用外接线。首先,把参数16.05设置为I/O CHANGE,然后通过参数10.10选择合适的数字输入点,最后通过外接线把跟你用到的中间继电器相关的辅助触点信号连接到设定好的数字输入点。

楼主:
受益匪浅

网友B(2010-05-24):
应该是99.02参数吧。。对应2个电机设置2套参数宏分别利用99.02存储为宏1,宏2;换电机后只需要再利用参数99.02调用相应宏就可以了;即对应不同电机只需要改变99.02参数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