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怎么用plc输出的0—10v电压做电流控制 急

楼主(2010-03-30):
 用plc的0-10v怎么用作直流调器的电流控制。具体的怎么在A1.A2.A3接线。原来是用自整角机控制的。A1A2A3都接线了。 A1A3对A2都有0-8v的电压。我吧A1摘了,用原来的还能控制。看是接上plc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请高人帮忙

网友A:
接A1,A2或者A1,A4 其中A1是零电位,不能摘!最好接A1 A4因为A4是带斜坡的输入!

网友B:
A1是0V,A2,A3,A4是给定,

网友C:
没明白说的啥意思,欢迎电话咨询:欧陆24小时技术热线:13564934866张

网友D(2010-05-25):
欢迎大家加入欧陆590技术研讨QQ群:64535404

网友E:
接A1A6就行了,不用改里面的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