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QLX系列电动机常见故和维修方法

楼主(2010-03-30):
国产55英寸和46英寸双模硫化机大多采用广东顺德生产的JQLX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该系列电动机具有高起动力矩,并装有直流圆盘式电磁制动器。专为配套轮胎硫化机而制造。
  该系列电动机除具备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外,不同之处在于增设一套直流圆盘式电磁制动器。
  圆盘式电磁制动器工作原理是:制动器工作定额是与电动机一致的。制动器用外加直流电源,当电动机接入电流时,制动器线圈应同时通电,电磁铁立即将衔铁吸上,并使埋置在电磁铁内部的弹簧压缩,使制动件与衔铁与摩擦板脱开,制动件随带齿轴套跟转子一起转动。若电机切断电源制动器应同时断电,电磁铁失去电磁吸力,弹簧立即推动衔铁压紧制动件产生摩擦力矩,将电动机转子立即刹牢。
  下面就该系列电动机在生产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故障现象及其解决办法作一简要叙述。
  1 JQLX系列电动机常见故障和维修方法
  1.1 电动机接通电源后没有运转
此故障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检查电源电压值。当进入电动机接线盒处的电压值小于额定电压值的90%时,电动机不能启动。
(2)检查制动器接触器和主电机接触器是否同时闭合。必须保证两接触器动作的同步性,否则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
(3)在电动机接触器和制动器接触器均闭合情况下,测量直流输出电压。
(4)当上述(3)的条件都满足情况下,用厚薄规检查电磁铁与衔铁间的气隙。在气隙大于2mm时,会引起弹簧工作长度增加,在同一磁势下,会使气隙磁密显著下降,严重时(大于2mm)会使衔铁不能吸上。一般气隙大小在1.5mm以下为宜。
(5)当(3)(4)条件均满足情况下,就是制动器线圈内部局部短路,使电磁铁磁力不能将衔铁吸上,电动机仍处于制动状态。
  1.2 电动机在上模型垂直位置运行,制动后位移较大
  发现此现象后,应及时调整电磁铁与衔铁之间的间隙,保证电动机在制动后机器上横梁下滑不大于15mm。若摩擦片磨损严重需进行更换,以保证制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1.3 电动机在接人三相电源后,空气开关跳闸
(1)用500V兆欧表测量电动机三相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值。若电阻值低于0.5MΩ,必须对电机进行干燥处理。直到达到规定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
(2)若排除(1)可能后,将电动机星形接法的公共端打开,用500V兆欧表对六个抽头逐个进行测量。检查两相间绝缘电阻值,若相间短路就会出现故障1.3现象。
1.4 电动机接入启动电源后,发出嗡嗡的声响,转速慢
此现象一般是缺相造成的。应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检查熔断器是否熔断。
(2)控制电动机接触器三相触头是否同时闭合。
(3)用500V兆欧表检查电动机三相绕组是否断路。
(4)检查三相电源到电机接线盒间各个器件连接导线的螺丝接触情况(导线接头处有氧化物,油垢或联接螺丝没拧紧)。
1.5 电动机在开合模运转过程中电流值超过额定电流很多,或一启动就指向无穷大,但电机不运转
(1)若在合模过程中快接近最低点时,发生电流突然指向无穷大,一般有下面两个因素。
①操作工在装模过程中将胶囊内定型压力调整过高,造成负荷增大,电流激增。
②向胶囊内输送介质的其它阀门(一次水,二次水,内冷水)泄漏,使胶囊内压力增大,导致电流激增,无法继续合模。
(2)若电动机在任何位置运转电流都比较高时,应检查以下两方面因素。
①检查减速机内润滑油,润滑油过少,油内有水分掺入,或油已乳化变质都会引起电机运转电流增大。应补充润滑油,排放掉水分,换掉变质润滑油。
②电机转子笼条断裂也会使电动机电流增大,如不及时处理将会加速其它笼条断裂,时间一长就会烧毁电动机。一般笼条断裂可以用焊接方法处理。
③还有一种就是机械传动部件有卡住现象,也使电机电流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