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接入PLC输入端是否可靠

楼主(2010-03-30):
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接入PLC输入端,用来监视接触器的运行状况,是否可靠?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我这样用过,没出现什么异常状况!

网友B:
环境好的工况下没有问题的,灰尘大的环镜下你得3天2天清理那个辅助触点。

-------------------------------------------------
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长期求购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KEYENCE 台达 LS 永宏 等PLC 变频器 触摸屏等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灰尘不大,谢谢楼上两位提示!

网友C:
可不可靠也只能这样做了。还有其他办法吗?请问楼主。

大不了在PLC的输入点加一个假负载增加触点的电流。

网友D:
就是将这个无源触点送到PLC的输入端,

有时接触不好,状态就不对了。

网友E:
没有问题,你的PLC需要一个交流接触器的动作回馈信号?如果觉得不可靠,在接触器上再加装一副辅助触电,两个常开触点并连不就好了,

网友F:
没问题,这样做我们已经做了好久了,我们所有的开关设备都是通过开关的辅助触点直接接中间继电器,然后在通过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辅助触点直接接PLC输入端,这样做就是用来监视开关的闭合状态。只要开关一合闸,其对应的辅助触点闭合接通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闭合,其对应的辅助触点接通PLC,给PLC一个输入信号(回解信号),这样以来我就知道开关器件到底是否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