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指导一下,施耐德伺服驱动器LXM05A与LXM05C的区别

楼主(2010-03-30):
想将伺服电机在自动运行的时候可以控制,在单独运行的时候给可以控制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我主要是运用在纺织机械方面的!

网友A(2010-05-08):
C表示Compact,其控制方式为发脉冲

A表示Advanced,其控制方式除脉冲外还有CANopen,Modbus总线

从你的要求看,A和C都行,当然,C价格要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