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调压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0-03-30):
本来打算进12个固态继电器,SSR-10DA,结果写成了SSR-10VA,人家不给退,想请教一下这东西的用法及接线,看以后能不能把它用掉。

网友A:
SSR-10VA,是单相固态调压器。

XW:人家知道,买错了嘛,不是固态继电器。主要是怎么样用?

东方:主要用于调控温及调光等电子产品上,也能用于小型交流串激电机调速。使用时需外配一只电位器,实现交流电功率调节,在许多应用场合中可以代替笨重接触式调压器。

XW:那和固态继电器有什么不同?

东方:外形相似,用法有异。不能相互代替。

XW:有什么地方不能用吗?

东方:有啊!例如:

        1、交流电动机控制
  2、三相电动机控制
  3、需要完整正弦波输入的应用
  4、需要过零输出的应用

XW:上述场合用固态继电器行吗?

东方:那当然是行啦,不过也要有相应的电路配合,不像固态调压器那样简单。

XW:想请教一下这东西的用法及接线,看以后能不能把它用掉。

东方:请看图:

网友B:
各种品牌PLC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变频器故障、590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维修方法。

网友C:
你好,如果你是用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那么可以用的,如果用我告诉告诉你QQ1051131379

网友D:
固态调压器照着商标上的图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