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串口数据转发设备

楼主(2010-03-30):
MCGS中 设备窗口中的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通道地址该怎么设定.如:MCGS中有个变量LI1,现在要转发到主站中,该怎么匹配这个变量的地址。是任意匹配,主站以变量名为读写参照,还是其他的 。。。。。。。。。。

楼主:
汗,拜托,别让我空欢喜一场,急求.............

网友A:
到网站下载数据转发样例工程www.mcgs.com.cn

实际上数据转发的时候,主站和从站都添加了驱动,再添加通道的时候两侧添加的地址要相同,将所要转发的变量直接连接到数据转发的通道上就可以了!

楼主:
LS的可能没太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主-从站地址要对应,问题是,从站变量地址怎么确定。是我任意定义一个变量A的地址,如4DF0050,然后主站对应上我的地址,就可以访问了吗,还是说,变量地址低定义有什么规定之类的............

网友B(2013-07-05):
引用 楼主:
LS的可能没太理解我的意思,我知道主-从站地址要对应,...

我也为此而迷茫!~

网友C(2018-08-01):
可以任意匹配的,数据类型匹配就行,开关量就对应开关量,主站0001开关量对应你L1,从站0001开关量也对应L1,就可以转发了!

网友D:
MCGS通用版界面是怎样区分主站和从站同名对象或变量的???

网友E(2019-07-30):
连接了变量之后,485上没有数据是咋回事

网友E:
image.png求助,谁能帮我找一下根源,用示波器量485,没有高低电平越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