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odicon_Quantum 系列PLC“对应”的OPC服务器是什么?

楼主(2010-03-30):
首先,我不是搞PLC编程的,只想通过OPC服务器采集正常运行中的PLC中的数据。

以前用过AB的PLC,用的OPC服务器是RSLinx,自己做个客户端从此服务器中拿数据。

现在对象是Modicon Quantum 的 PLC,不知道用哪个OPC服务器合适?请大侠多多指教

另外,现场看到有人在用Citect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一个OPC服务器。

网友A:
用Modbus OPC服务器

当然也可以用Kepware的OPC服务器支持多种PLC

Citect是一种上位机组态软件

楼主:
刚才给施耐德客服打电话了,说用

TLXCDLUOFS33

可以作为OPC Server使用,代理商电话打不通,呵呵

我就用个OPC服务器的功能,别的什么PLC编程功能、组态功能都不用。

不知道这个软件有什么功能,会不会浪费。

网友B:
Modicon Quantum 是支持Modbus ,可以看看TYServer ,它是一款OPC软件,已经在多个项目中应用.支持Modbus RTU/TCP详见欢迎ModbusOPCServer2.0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