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间的通讯原理

楼主(2010-03-30):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当两个PLC300都作为主站时,就姑且一个叫A主站,一个叫B主站,它们之间如何通讯,比如:A主站  要给B主站传送  Q3.0内的数据,但B主站内也有Q3.0,会不会搞混淆,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怎么明白,假设A给B传送个数据为Q3.0的数据 问题你把数据存储到哪里?

网友B:
应该一个S7-300为主站(Master),另一个为智能从站(I  Save),通过DP连接,地址不要重复,可以进行直接数据交换(DX).

网友C:
把A站的Q3.0放到DB里或M里传给B站,B站接受就行。

网友D:
那两个cpu不是主从站关系呢?属于两个完全没联系的系统,但他们之间要求有几个数据要通信。   好像是通过DPDP交换数据的,,这种方法交换数据是不是必须用I/Q呢?

网友E:
用功能块FC5 和FC6

网友E:
用功能FC5  FC6

网友F:
学习。。。。。。。。。。。。,没有用过

网友G:
可以用 DP-COUPER

网友H:
2个CPU都是主站的话可以用 DP/DP COUPLER 连接。

举个例子,你想把A站内的Q1.0的状态传给B站,那就先把Q1.0传给A站中的DB1.DBX0.1  ,然后用SFC15(打包发送功能块)设好对应的DP COUPLER 地址,把DB1中的数据传到DP COUPLER中去,然后在B站用SFC14(打包接收功能块)读到DP COUPLER传过来的数据,并设好目的地址,比如DB2.DBX0.0,这样A的数据就传到B了。

当然也可以用MPI进行传输,更加简单。

网友I:
可以用光纤连接,设置好地址就可以的

网友J:
用EM 277模块,通过DP设置主从站,我这么用过,地址在硬件配置里设置就行。有更好的办法么,告诉下

网友K(2010-05-11):
期待高手发个具体的程序看看

网友L:
可以用全局通讯方式,在组态连接上设置发送与接收区即可,用m区中转即可,dp是主从方式,此种方式需要在从站中定义输入输出映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