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S系列PLC怎样与三菱FX-IN通信

楼主(2010-03-30):
我想用一台SS系列的PLC与三菱的FX-IN的通信.台达的是分机,三菱的是主机!分机读取到温度模块的资料请问在不用特殊模块的情况下传送到三菱上?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DELTA  PLC支持MODBUS通訊,估計你要另選三菱轉RS485通訊模塊才行。

如果上位有人機,那倒是可以通過人機轉換。

网友B:
三菱弄个485适配器吧  不然怎么通迅啊

网友C:
各位大师说的对,我看人机那边咋弄先,不行我在买适配器吧。那请问适配器咋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