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干扰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0-03-31):
我在注塑机上安装了75KW的变频器,干扰了注塑机上的电脑正常工作。本人已在输入出加装了75KW的电抗器,略有好转。还是不能正常工作,请教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你得先把用电环境搞清。变频器的谐波主要是5次。但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谐波含量。这就需要测量。而且电抗的配用是要根据谐波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如果随便配肯定不行。如果需要协助请与我联系。手机是:13974877691。孙工。

网友B(2010-11-17):
可以做一下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