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将变负载水泵VF变频器换成矢量控制变频器的结果

楼主(2010-03-31):
目前,水泵的变频器大多为VF变频,想将其换成矢量变频。

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价格不在讨论范围

网友A:
占个沙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B:
即使你选用矢量变频器,仍然还需采用V/F模式,否则电机在低频时,电机的负载电流偏大,容易发热。

楼主:
矢量控制变频器的低速性能不是比V/F好吗?

有说法是: V/F变频器基于电机稳态模型,不能即时控制电机的磁通与转矩,导致响应慢甚至转矩不稳,长时间在下限频率下运行时,不能最大限度的节能,电机易发热、寿命短。矢量控制基于瞬态模型,全过程对电流进行解耦并控制,从而可以获得优良的响应特性。

但是,好像大家都不怎么认可矢量控制

楼主:
恒压供水在需水量不大的时候,电机 转速应该很慢吧。

楼主:
我是初生BB,大家不要骂的太厉害哦 :)

网友B:
你控制的水泵,又不是控制的轨迹跟踪,也不是控制运动同步,根本不需要什么瞬间及时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控制的水泵,又不是控制的轨迹跟踪,也不是控制运动同步,根本不需要什么瞬间及时的响应。

但是,假如水泵经常工作在低速呢?

楼主:
低速时,V/F变频器的节能效果应该不会太好吧。

网友C:
开环矢量和VF的最大区别是开环矢量低频启动力矩大,响应快。可在低频运转时控制电流在额定范围内,VF低速运行时电流大,时间一长变频器就会报过载。我想水泵是不需要长时间低速运行的,通常都在20Hz以上。水泵更关心的应该是长时间运营的节能性,这应该是V/F曲线的事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