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 使用键盘的方法

楼主(2010-03-31):
      TPC接上键盘后会出现必须点击屏幕键盘才起作用的情况。经过多次测试,终找到解决方法:

在启动策略中加此函数:!SetMousePace(1);

!SetMousePace(开关型)

函数意义:设置鼠标灵敏度。

参 数:开关型参数为每次按键消息需要设置的鼠标移动间隔,一般情况下请输入正整数,如果输入0值表示禁止该功能

实 例:!SetMousePace(1);

默认情况下该功能为关闭状态,鼠标灵敏度为0,如果想启用该功能在启动策略中调用!SetMousePace脚本函数指定步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