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2.0b与can-open区别

楼主(2010-03-31):
哪位大哥可以给一点意见,它们是不是可以兼容,如果不兼容的话需要什么转换卡之类的吗

网友A(2010-07-12):
一样的,前者属于后者的一个版本

网友B:
CAN2.0B 是基础, 有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两种,CANopen 是在CAN2.0B基础上开发的。因此,CANopen 数据CAN2.0B都能接受,但是CAN2.0B数据CANopen 数据却不一定能接受了。

有问题联系4793450,擅长移动设备系统集成控制,熟悉整个CAN总线控制。

网友C:
低层协议和高层协议的区别啦,CANopen是基于CAN的应用层协议。

网友D(2015-11-12):
CANopen和DeviceNet,这两个协议都是基于标准的CAN-Bus,他们只是对11位标识符和8位数据做了规定而已,因此,我们PLC都可以支持。他们和CAN-Bus的关系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