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rs485转RS232怎么设置

楼主(2010-03-31):
我买了一个R232转R485转换器,可连上电脑不能与PLC通讯,要怎么设置?要另装驱动吗?

网友A:
通訊設置的站號要求和PLC的實際站號一致,使用默認的站號為0是無法通訊的

楼主:
我PLC站号是1,我试过将通讯站号设为1或2都不行,侦测不到PLC。

用RS232正常。

楼主:
注:在WPLSoft 2.11的通讯设置中只有RS232没有RS485,这样正常吗。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先檢查線有沒有接對,再檢查通訊參數設置

网友D:
你先确认232转485的转换器能用。我用232转换器和电脑通讯就没有问题呢,只要把波特率和通讯格式设置好,串口号设置对就OK了,PLC站号默认不用改的。

网友E:
一般都要安装驱动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