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三轴数控系统小于5um绝对精度好实现吗?

楼主(2010-03-31):
用精密 滚珠丝杆平台+ 0.1um反馈 来做,不知道行不??

网友A:
平台的精度能到多少?平台的机械精度得小于5u吧,另外,各轴垂直度肯定会影响到系统的整体精度,没有好的安装,调试人员很难保证呀。你可以联系北京阿沃德的宋工,他们做的项目比较多,他的电话是010-65545286,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B:
看行程,5u的机床当前是不是也算得精密级了?

楼主:
应该算了,整个系统要达到精度 5um 不容易

网友B:
关键在机械结构和传动精度上,反馈精度也需要保障,注意:反馈分辨率并非精度!

楼主:
这是国内一家高精度数控电加工成形机床/火花机技术指标:

定位精度 :5 um/任意100mm

重复定位精度:2 um

所以,滚珠丝杆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B:
“5 um/任意100mm ”———不算高,全程5um可就不容易保了!

网友C:
同意楼上波恩老兄的观点,全行程上5u不容易实现,至于滚珠丝杠是否能实现2u的重复精度和5u定位精度,依个人的浅见,能否实现跟负载的重量、丝杠的选择、丝杠行程和装配工艺,还有控制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