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7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OC3

楼主(2010-03-31):
富士·G11-7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OC3,模块是好的,

网友A:
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富士全系列变频器。100%修好--13556213286

网友B:
E9S工作30分钟,报OC3后以运行就报OC3或OC1。

网友B:
E9S 0.75KW的

网友C:
(富士·G11-7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OC3,模块是好的,)  驱动板上的问题  可以检测下驱动电路

(E9S工作30分钟,报OC3后以运行就报OC3或OC1。)驱动电路的问题,看看有没有电路电子元件老化 虚焊

如有任何疑问 可电话咨询  15052117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