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4MR-001 PLC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我有一台三菱PLC FX1N-24MR-001它的电源部分坏了。故障点是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短路器件更换后顺便检查了周边的一些元件,发现在变压器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样式标有T2D 27的元件呈开路状态,看看像二极管,但根据标写的型号查不到,在印刷电路板上标有D8,打电话给三菱维修部门,说是保密的,不知道那位同仁能提供此元件技术要求或替换器件型号。谢谢!

网友A:
如果需要,可以发来我公司维修: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白濠管理区白濠村沿河路一街67号306房
邮政编码:523957
公司位置:http://my.mapbar.com/handtagging/mark_map.jsp?nid=1031867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管理区厦边大街56号
邮政编码:523877

网友B:
如果损坏的二极管和电容是输出侧(低压)的,则二极管采用高频整流管就可以。3A/40V一下采用1N5822、MUR160就可以,如果想不再损坏,应该给我QQ:3940776,这种电路设计上有缺陷,不坏就有点难。其后的电容损坏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C:
各种品牌PLC输入输出单元故障、变频器故障、590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可以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维修方法。

网友D:
应该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具体的参数我也没查到,你可以找一个新的PLC量量看,其正常工作时电压是多少,找一个耐压大于它的试试。

网友E:
应该是一只变压器旁的保护二极管,用快恢复二极管,容量嘛?不清楚

网友C(2010-05-16):
PLC模块故障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