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的质量问题

楼主(2010-03-31):
ABB变频器ACS800系列目前是否存在重大的质量问题?我厂自08年09月变频器运行到现在,24台已坏了4台。全部是正常运行期间内部突然短路,使开关跳闸,严重的使开关也烧坏!(我们保证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因是已超过1年保修期后出现的问题,所以只好自己花钱处理。在此提醒大家选用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质量问题!

网友A:
修理过程中都是换的什么东西啊?提供出来我们一起分析啊!楼主

网友B:
一般来说,国外的变频器(含ABB)质量都比较好,请楼主注意变频器的使用环境。

网友C:
什么位置短路,说说细节,大家分析一下。一般来说ABB800的短路保护还挺有效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国外的变频器(含ABB)质量都比较好,请楼主注意变频器的使用环境。

不错,很多是选型不当或者使用不当

网友E:
我单位也是同样的问题,输入输出模块全部损坏,这几天连续炸机。

网友F:
ABB510,550,600,800,的变频器质量很差,因为用的模块偏小,再加上电板设计有问题,好的变频器还是三菱富士的!有些人经常听说ABB是品牌认为就好,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大家今后想咨询有关变频器的质量可以与修理变频器的工程师多问问,也可以打我的电话!我的号码是13951131645王工。大家可以多交流,我的QQ:843220996

网友G:
ABB 的ACS800的变频器在设计上有一定的瑕疵,要求现场环境较好。。(一般的要有空调,没有水汽,没有过多的灰尘)

还有就是选型的时候是否有余量(重载的选轻载的肯定不好了)

网友H: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整流桥的问题,管子外围电路的问题,或者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