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输入电源为24V,有必要加个断路器吗?

楼主(2010-03-31):
把24V电源给PLC时,需要加断路器吗?

网友A:
有必要,防止PLC输入输出短路或过流。

网友B:
一般加个熔断器即可!看具体工况了!

网友C:
非常有必要加个断路器,防止窜入高压

网友D:
加一个比较好,保险。

网友E:
一般实际运用都加个熔断器!

网友B:
引用 |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非常有必要加个断路器,防止窜入高压

你太牛了吧!防止窜入高压 ,断路器有这个功能么?  断路器主要是短路保护!

网友F:
如果采用有短路保护功能的开关电源,可以不加。

网友G:
一般不用,DI输入电路有限流和保护电路,倒是需要考虑抗干扰的滤波电容,对机壳还是对地需要在系统设计时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不用,DI输入电路有限流和保护电路,倒是需要考虑抗干扰的滤波电容,对机壳还是对地需要在系统设计时考虑。

一般加个熔断器

网友I:
多路供电时必须增加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