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输入接线方式请问?

楼主(2010-03-31):
S7-200 PLC输入信号可否接漏型吗?

网友A:
我用的CPU224,源型漏型接法都可以用

网友B:
可以,公共端M接+24V,输入点用NPN,公共端M接0V,输入点用PNP,每组之间互不干涉,也就是I0.0~I0.7接源型I1.0~I1.7接漏型这样都可以

网友C:
我是小菜鸟,什么是接漏型?

网友B:
漏型就是M接+24V,输入点用NPN,反之就是源型,个人感觉喜欢用漏型的,因为NPN的传感器比PNP稳定且容易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