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380V电加热器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10-03-31):
三相电加热按经验计算是乘上 1.5 但是 2相380加热 如何计算呢?

网友A:
三相电加热为什么是乘1.5而不是1.732?

网友B:
“三相电加热为什么是乘1.5而不是1.732?”

因为三相电热设备通常为电阻性质,它的功率因数近似为1,是说电压与电流同相。

因此就有P=√3*U*I,可得出I=P/(1.732*0.38)≈1.5P 。

“2相380加热 如何计算呢?”

2相380其实就是单相380,按单相计算就行啦。

网友C:
没有两相380这一说法。

新麦子~!

网友(2010-05-17):
支持一楼的 说法~!~~~~~~~~~~~~~~~~~~~~~~~

网友D:
你们理解错了  他的意思是说功率乘1.5刚好等于算出来的电流~~~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