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台达DOP-B通信

楼主(2010-03-31):
我有一台S7-200的PLC,和一台台达的触摸屏DOP-B05S100 ,但是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线使两者之间通信??请大家帮助,提供一下要买线的型号??或者提过一张接线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0-05-18):
我在做的项目 用S7-200  和DOP-B05S100    可简单了  13332231836

网友B:
找北京微度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自己买两个DB9接口    焊跟线就行了

或者你直接跟台达经销商说  你需要一根台达触摸屏和S7200的连接线   他们会焊了卖给你的

再不会联系:13775732131

网友D(2012-06-22):
我有一台S7-200的PLC,和两台台达的触摸屏DOP-B05S100 ,一台B05S100已经和S7 200的端口COM 《1》通上,为什么另外一台和S7 200端口COM〈0〉通不上?请大家帮助,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