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果有三菱伺服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尽力帮助大家

楼主(2010-04-01):
大家如果有三菱伺服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尽力帮助大家,我原来在专业伺服企业工作,最近在看三菱伺服方面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尽力帮助大家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根据负载来选择伺服器和电机,我要做一个伺服控制的升降台,重量大概75KG,上升高度1MM,请问怎么选择?计算软件下载了,不会用.

网友B:
伺服的再生电阻(Regenerative  selection brake)如何选择?好像三菱的Regenerative selection brake都是做好的,我该如何选择?

网友C:
你好,请问我一个三菱HC-KFS73B电机,应配什么驱动器,电机标牌上103V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好,请问我一个三菱HC-KFS73B电机,应配什么驱动器,电机标牌上103V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三菱伺服驱动器是3相/单相AC220V供电,电机铭牌标注103V指的是有效电压,而不是U/V/W三相幅值电压。

网友E(2010-05-01):
呵呵  三菱的坏了,一般很难修复。

网友F(2010-06-15):
孤独的高手你好:

 请教:我用FX1N-40MT,MRJ2S-40A,电机是HC-记不清了,功率是400W,转速时3000转的。控制定位1个直径190毫米,重5KG的铁圆盘,圆盘边侧有1小凹槽给接近开关当机械原点用。控制要求是在触摸屏有可以设置电气原点,在根据定位的目标值来旋转。PLC程序是用三菱教材上的STL指令,没用绝对位置ABS指令。现在问题是1,在放大器参数选绝对位置还是增量位置,选绝对位置放大器没有使能输出,选增量有输出,但是听说要电气原点的就要用绝对位置。2,选增量后点动运行发现电机有左右摇摆,伺服报过载,取下铁圆盘后正常,是电机过小吗。加减速机后可以吗?

网友G:
您好,我用的电机型号是MR-J2S-40A,用它自带的伺服设置软件可以测试电机运转,显示电机运行参数,但我在串口调试助手里按归其伺服放大器手册关于RS232通讯协议说的格式说明,向电机发送读数据命令,却无返回,请问您可以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H(2010-08-21):
这么多问题楼主卡壳了,慢点问你们.

网友I:
在中国真是什么人都有,服了楼主。不过有兴趣讨论下6楼的问题,首先有机械原点则用增量式的比较方便,控制什么的都比较易实现,先定向找机械原点(设定一个慢点的定位速度精度会高点),再找第一个Z 相脉冲(相对原点),之后再给一个偏置值(这个值可以是变量这样就实现了你可改原点的要求)就可以实现了。PS电机左右晃应该是跟踪误差问题,试一下将误差设大点看会不会晃。楼主见笑了。

楼主:
一直没上这个网站,有的朋友加我QQ,我在线的话,基本上都回答他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根据负载来选择伺服器和电机,我要做一个伺服控制的升降台,重量大概75KG,上升高度1MM,请问怎么选择?计算软件下载了,不会用.

首先,我不知道你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如果是下图的结构

img856.ph.126.net/bYFUf_dRcvrAUcHDa8AHcw==/2770558195763832135.jpg

设升降台重量为M,重力加速度为g,带轮半径为R,减速机减速比为P,伺服电机扭矩为N

那么Mg*R=N*P,反过来N=Mg*R/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的再生电阻(Regenerative  selection brake)如何选择?好像三菱的Regenerative selection brake都是做好的,我该如何选择?

小功率的不需要选用,大功率的可以选,再生电阻主要用于电机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孤独的高手你好:

 请教:我用FX1N-40MT,MRJ2S-40A,电机是HC-记不清了,功率是400W,转速时3000转的。控制定位1个直径190毫米,重5KG的铁圆盘,圆盘边侧有1小凹槽给接近开关当机械原点用。控制要求是在触摸屏有可以设置电气原点,在根据定位的目标值来旋转。PLC程序是用三菱教材上的STL指令,没用绝对位置ABS指令。现在问题是1,在放大器参数选绝对位置还是增量位置,选绝对位置放大器没有使能输出,选增量有输出,但是听说要电气原点的就要用绝对位置。2,选增量后点动运行发现电机有左右摇摆,伺服报过载,取下铁圆盘后正常,是电机过小吗。加减速机后可以吗?

第一个问题:这个逻辑反了,应该是绝对位置一定要电气原点,如果是增量的是不需要电气原点,第二个问题,是因为电机没固定吧,如果电机固定了,带不动,报过载报警,再考虑加减速机,加减速机以后,还要考虑旋转速度的问题,减速比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用的电机型号是MR-J2S-40A,用它自带的伺服设置软件可以测试电机运转,显示电机运行参数,但我在串口调试助手里按归其伺服放大器手册关于RS232通讯协议说的格式说明,向电机发送读数据命令,却无返回,请问您可以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那个串口调试助手没用过,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中国真是什么人都有,服了楼主。不过有兴趣讨论下6楼的问题,首先有机械原点则用增量式的比较方便,控制什么的都比较易实现,先定向找机械原点(设定一个慢点的定位速度精度会高点),再找第一个Z 相脉冲(相对原点),之后再给一个偏置值(这个值可以是变量这样就实现了你可改原点的要求)就可以实现了。PS电机左右晃应该是跟踪误差问题,试一下将误差设大点看会不会晃。楼主见笑了。

这位兄弟的回答,也挺有道理的,其实在这里说什么,都是仅供参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吧。

网友J:
你好楼主,我需要一份fcua-mp10-06的资料,你有吗?麻烦发我一份,谢谢。binshangchuang@163.com

网友K(2010-09-24):
你好,楼主,请问三菱的电机可以精确的实现以下功能吗?

转过一定角度后(比如说30度)继续旋转,知道当扭矩达到一个值(比如说1.3N.m)后停止,然后返回原点.

网友L(2011-12-10):
引用 网友M:
三菱的坏了,一般很难修复。

三菱泛用的很好维修的

网友N:
你好,我想问下,我是MR-E的伺服,在1N插脚中,有一CR清除和RES复位脚,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O: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个私服系统开机原点复位的问题;我用了一套三菱私服系统(FX-2N  PLC,FX2N-1PG,MR-E私服,三菱HC-KF~~电机),使用时候,按照说明编写程序开机找原点,出现的问题是,到了原点感应器后,1PG立即反向运行不停止,直到驱动器报警,到极限感应器也不停止。。请楼主帮助分析一下。谢谢了!!急,联系方式:qevhixa@163.com

网友P:
请教下,MR-J2S-100B的伺服用什么软件可以调试?

网友Q:
楼主啊  QQ   救命啊  最近使用三菱直线电机出现个问题很棘手。

网友P(2012-01-09):
请问MR-J2S-100B伺服驱动连接上电脑后,恢复出厂值就连不上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P:
请问MR-J2S-100B伺服驱动连接上电脑后,恢复出厂值就连不上了,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通讯口变422了?

网友R(2012-03-20):
请问我用FX2N-20GM定位模块控制MR-J2S 伺服驱动,怎么做原点,需要做原点么?是不是需要开机就要做原点啊

网友S(2012-04-21):
您好,请问您现在还在江淮汽车吗,我有个朋友也在那边上班,是设备的  请问您QQ是多少?可以加我吗  923294551  谢谢

网友T:
楼主好人,帮我解决下三菱的伺服问题,驱动器型号三菱MR-J2S-200A。

我是用OMRON PLC 脉冲输出是集电极式输出控制,位置控制方式  (正脉冲与反脉冲)

伺服这边CN1A是接线是     11 接 +24V

                                     2   接 脉冲0(PLC输出)

                                     3   接 脉冲1(PLC输出)

                                     10 接 0V(PLC输出公共端)

伺服这边CN1B是接线是     3-13短接          15-5-16-17-10短接

                                     驱动器               电机

伺服这边CN2是接线是   18、19、20     接      S

                                 2、11、12     接      R

                                              7     接      C

                                              17     接     D

                                             9     接     F

                                              1    接     G

按以上接线,调试时我PLC发一串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看到电机微动了一点,接着马上报AL20 试了多次多是这样,查了手册是编码器接线问题,编码器接线也是按说明书上接的。

网友U:
您好!请问下伺服电机控制闪动显示P5属于什么报警?谢谢

网友V(2012-09-07):
您好,我这里有个MR-J2-100B的伺服控制器报警“B6”,查了一下,好像伺服电机没有准备好,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W:
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FX2N-1PG资料里面讲了几种回原点的方式,采取某种方式需要那个参数设置?看了<<三菱定位模块应用技术--程子华>>讲座后很是糊涂,程序里面也看不出来!请帮助解决!

网友X:
我想知道这机是什么问题··<!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http://www.sunball-dg.com/ Transitional//EN" "http://www.kyj0.com/ 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
<html xmlns="http://www.greesmd.com org/1999/xhtml">里面有资料···

网友Y:
脉冲接收的光耦坏了怎么办~~~求教~~~

网友Z(2014-12-08):
你好,请问怎样可以找到 MR-CONFIGURATOR SETUP151E?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些都装不上。 I NEED HELP, PLEASE.

网友L:
我也愿意和大家交流技术。QQ430056186

网友AA(2015-07-07):
三菱伺服 MR-JN-10A 手册有没有

网友AB(2016-10-11):
谢谢楼主

现在还能问吗

三菱伺服和信捷PLC连接,如何连接哪几个必要的接线,能实现速度的变化输出

就是说,实现SP1/SP2的输出,与PLC的接线哪几个接口是必须接的?

我现在的接法是:

y2----SP1

Y3---SP2

Y6---ST1

Y7---ST2

伺服驱动器上,SON/LSN/LSP/EMG都和COM短接了,24V也正确连接,可是PLC有输出时,电机就是不转,想问是哪几个必要的接线没有连接上。。。。。。

求助。。。。。

各位看到也请回复一下

网友AC(2017-02-21):
有没有QD77M16的完整程序示例?

网友AD(2017-05-23):
有三菱MR一J10A驱动器说明书吗?如果有能发到zhueng2008@163.com邮箱吗?

网友AE(2017-07-27):
QD75MH4模块的中文手册有么,他与mr J3 -700B的信号接线怎么接

网友AF:
mr-je-40a,modbus-rtu控制电机,能咨询这方面的问题码

网友AG(2017-11-16):
引用 楼主:
一直没上这个网站,有的朋友加我QQ,我在线的话,基本上...

你QQ是多少

网友AH:
三菱MR-J2S  A系列的驱动器做为增量模式使用时一切正常。但把Pr01的参数改为绝对模式时却使能不起来。线路都没动,电池有加,没有其它报警。使能信号有给出,并有从驱动器监控到信号。一直是rd-of,请问楼主有哪些地方没做到位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I:
LZ你好,三菱MR-E-40的驱动器配三菱的伺服电机,最近电机运转中发出“呜呜”的啸叫声,而且电机带动的同步带时不时产生抖动,请问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J(2018-03-31):
想学三菱的定位模块,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下?

网友AK:
请教三菱伺服MR-J4-40B更换电池后设备报警,伺服定位异常,伺服驱动器LED没有指示报警内容

网友AL(2018-05-17):
请教老师我用台达的plc选择位置控制模式三菱ME-J2S-40A伺服电机CN1ACN1B如何接线,请老师给指导 感谢

网友AM(2019-04-23):
顶一个 看一看, 好文 介绍详细,回复攒积分下载,很有必要看看

网友AN(2019-12-03):
需要修改一下与转动惯量比相关的参数

网友AO(2020-03-16):
三菱MR-E-100A驱动E6报警怎么处理

网友AP(2020-04-15):
能留个联系QQ号码吗?

网友AQ(2020-12-07):
下来学习下,楼主好人

网友AR(2023-04-23):
三菱MR-J4-RJ如何外接光栅尺,形成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