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110KW的泵,如何选择导线截面及断路器

楼主(2010-04-01):
请问:4台110KW的泵,总电源进线铜导线截面应该选用多少的合适?总断路器应该选用多少的?

网友A:
主营威纶触摸屏,信捷PLC一体机.文本等全系列,详细请看公司网站http://xmqz.wanye68.com/

网友B:
4*75mm多股并联,900A总空开。最好刀开关分4路下去。分别控制。

网友C:
总断路器应不低于1000安培,截面积不应小于400mm,如有需要请联系:13543633705郑生。佛山

网友D:
采用变频节能和软启动技术,可以用250平方毫米的电缆或200平方毫米电线做干线,用50平方的支线或支电缆,用1000安培的总断路器,用250安培的分开关.可节能且对电力变压器只有450KVA的容量要求.

如果不用变频和软启动技术,可以用400平方毫米的电缆或350平方毫米电线做干线,用100平方的支线或支电缆,用6000安培的总断路器,用1500安培的分开关. 采用★-▲启动,需要用12个1500安培的交流接触器.且启动时振动大,对电力变压器需要3000KVA的容量要求.

建议您采用变频节能和软启动技术,这样装机成本会比采用★-▲启动更经济,且运行成本也更低.

尊敬的客户,您好!东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白濠管理区白濠村沿河路一街67号306房
邮政编码:523957

网友E:
1000-1250A断路器或DW45,不过要考虑4台同时启动时的启动电流.

网友F:
在西安专业从事电气、设备工程安装,维修。李波   13772455053      朋友们,有需要请联系

楼主:
多谢 morningsun 的详细回答

谢谢各位

网友G(2012-12-13):
DZ20H-630A的断路器就行,导线选240mm2的就行,可以选择变频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