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这里的高手求上位机软件与西门子S7-300通过profibus的各种通讯方案

楼主(2010-04-01):
各位高手,本人因项目原因,需要上位机软件(.net和delphi)与SIEMENS S7-300(接入到profibus网络)通讯,请各位高手详细指点一下采用什么方案比较可行和简便(如果需要购买第三方成熟商用开发包,则请推荐几个)?

非常感谢。

网友A:
ProDave+Simatic NET

Regards

楼主:
是ProDave和Simatic NET都需要吗?还是两种独立的方案呢?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各种方案。

楼主:
刚接触这行,网上看了很多资料,大概整理了下思路,感觉上位机与S7-300通讯大概有如下几个方案:
1.PC与S7-300通过MPI通讯(如果需要一对多则PC机需要CP5611等通讯卡),采用用PRODAVE(是否免费?)
2.PC与S7-300通过PROFIBUS-DP通讯(PC机需要安装CP5611等通讯卡),采用用SIMATIC NET提供的OPC Server(是不是这样的?),自己开发OPC-CLIENT连接到SERVER通讯。
3.第三方类库,例如INGEAR(www.ingeardrivers.com,貌似可以通过MODBUS来和S7-300通讯)等,还有其它第三方的OPC Server
a.开发包稳定性
b.开发难易程度
c.开发包成本价格

抛砖引玉,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啊,非常感谢。

网友B:
还有以太网啊,现在工业以太网运用多方便而且很成熟了

网友B:
你可以咨询一下三维力控,三维力控有西门子的驱动,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C:
    可以选用Softing s7-s5 OPC Server产品,配置方便,可以读step组态工程自动生成item,如需要可与我联系:

gongkongopc@163.com

楼主:
网上看到有个老外的开源类库,高手们使用过吗?

http://libnodave.sourceforg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