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主钩问题谁能帮忙看看!!

楼主(2010-04-01):
行车主钩50t,速度是0到10米,电机是63kw的,请问各位减速机应该怎么配啊!!

网友A:
总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问。

如果你是搞电器的。这个问题不应该你问。

如果你是搞机器的。这个问题不应该问。问了都答不清。是否要人家把整个计算选型过程搬上来?

看来我还是不了解你的要求。

网友B:
电机转速是多少,除一除就知道了,还不懂就加我 Q吧352760086

网友C:
算一下主钩的传动比,报给生产厂家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我是搞电气的,变频器怎么调,都转矩不够,我感觉减速机配小了,可机械说不是,想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总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问。

如果你是搞电器的。这个问题不应该你问。

如果你是搞机器的。这个问题不应该问。问了都答不清。是否要人家把整个计算选型过程搬上来?

看来我还是不了解你的要求。

内容的回复:首先谢谢各位,我是搞电气的,变频器怎么调,都转矩不够,我感觉减速机配小了,可机械说不是,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先不要管变频器。

电机的扭矩公式N=9549 P/n。可以知道电机的能力。经过减速机假如传动比是10。那么就把转矩乘以10。然后除以滚筒半径。得到钢丝绳拉力。再乘以定滑轮与动滑轮之间的钢丝绳条数。就是钩的拉力。

这个数没有算错的话。再回复,再商量。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先不要管变频器。

电机的扭矩公式N=9549 P/n。可以知道电机的能力。经过减速机假如传动比是10。那么就把转矩乘以10。然后除以滚筒半径。得到钢丝绳拉力。再乘以定滑轮与动滑轮之间的钢丝绳条数。就是钩的拉力。

这个数没有算错的话。再回复,再商量。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滚筒的半径是单位是什么,毫米吗?然后,再乘以定滑轮与动滑轮之间的钢丝绳条数,我现在查的钢丝绳的,支数是4乘4,那钢丝绳的条数是16吗?电机是63kw,转速是985,传动比是121.10,滚筒半径是400毫米,钢丝绳支数是4乘4,那请问上面的师傅,50t的钩子这么样小吗?要是小应该怎么改简单点?

网友A:
这里只能指条路给你。路要自己走的。下一个三叉路口如果碰到我再看吧。

这样的话算三根。我不明白你说4乘4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也不明白,这是我在资料上抄的,上面有一个卷筒,下面是钩子,钩子上有四个轮。

网友A:
四个轮都穿上了线的话就是8条绳了。假设你要把钩暴力拆下来,那么你要剪断多少根绳子呢?我的上图是 三根。

把滚筒的拉力乘以8等于钩的拉力。

你还是加上面的QQ吧。问他吧。

楼主:
谢谢,钩上八条条绳子应该没错,那么我又看了一下,卷筒是从俩边向中间同时缠和放的,这有关系吗?

网友D:
T=9550P/n
T是扭矩,单位N·m
P是输出功率,单位KW
n是电机转速,单位r/min

网友E:
你的起重机主钩电机是JZR271-10  60Kw

减速机应为ZQ-1000--Ⅱ-3CA   速比40.17

升速7.53m/min(大起79图)

变频器要配功率大一档,电流>160A的

楼主:
上面的师傅请问是怎么算法?

网友F:
直接把要求报给减速机厂家,人家专业的,帮你算好了

网友G(2010-07-27):
和速比,电机转矩,定动滑轮,卷筒直径都有关系,主要看看吊多重变频器转矩不够